[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AD7606内部基准的问题!

楼主(2023-06-18):
想用7606内部基准给其他芯片用,选择了使用内部基准,采样正常,但是REFOUT引脚没有2.5V电压输出,难道这个内部基准不能给外部使用吗?还是说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有输出?

楼主:
问题解决了,自己来回复一下吧,避免其他朋友碰到同样的问题,原因是REF_SELECT接的上拉电阻太大导致的,原先是用10k上拉到3.3V电源,REFOUT没有输出,把电阻去掉直接短接,REFOUT就有输出了,这个地方的REF_SELECT的上拉下来电阻值不能过大,否则会有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