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TM32H750 PB1 设为ADC采集设置

楼主(2023-06-18):
STM32H7 配置ADC1或者ADC2 通道5  引脚PB1,ADC不能正常工作,其他引脚配置成功了,比如PB0,请问STM32H7配置为ADC输入时需要做什么特殊设置吗?其他引脚设置成功了,就是PB1设置不行?求指教!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5;              /* 配置使用的ADC通道 */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2;          /* 采样序列里的第1个 */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810CYCLES_5;  /* 采样周期 */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 单端输入 */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 无偏移 */
	sConfig.Offset = 0;                                 /* 无偏移的情况下,此参数忽略 */
	sConfig.OffsetRightShift       = DISABLE;           /* 禁止右移 */
	sConfig.OffsetSignedSaturation = DISABLE;           /* 禁止有符号饱和 */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andle,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 6 - 启动ADC的DMA方式传输 ####################################### */
	if (HAL_ADC_Start_DMA(&AdcHandle, (uint32_t *)ADCxValues, 12)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A:
查了下,这个引脚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这个引脚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谢谢硬汉,我再查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初始化里面应该有问题,仔细看看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定时器PWM里面占用了PB1引脚,第二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ADCxValues,  sizeof(ADCxValues))的ADCxValues没有32位对齐!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定时器PWM里面占用了PB1引脚,第二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