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 装哪个版本的驱动呀?

楼主(2023-06-19):
开发STM32 F1 F4,仿真器版本是V9

网友:
官方买的,直接最新版就行,D版在那买找谁.装完要改dll文件之类的不太稳,我现在用H7-TOOL.前一贴没写完手抖回车发了...

网友A:
没必要用最新版本,用次新版本最稳定,比如:当前最新7.88h,可以考虑用7.86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最新版本,用次新版本最稳定,比如:当前最新7.88h,可以考虑用7.86h。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不是说7.56D之后的会检查盗版吗。。新版的也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