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写了一个可以选择printf和SEGGER_RTT打印方式的代码,MDK未优化时不能正常运行,优化后可以正常

楼主(2023-06-19):
// 定义宏开关,用于选择打印方式
//#define USE_PRINTF  // 使用printf方式打印
#define USE_SEGGER_RTT  // 使用SEGGER_RTT方式打印

// 定义宏开关,用于选择打印方式
#if defined(USE_PRINTF) && defined(USE_SEGGER_RTT)
#define LOG(...) \
    do { \
        printf(__VA_ARGS__); \
        char logBuffer[256]; \
        snprintf(logBuffer, sizeof(logBuffer), __VA_ARGS__); \
        SEGGER_RTT_WriteString(0, logBuffer); \
    } while (0)
#elif defined(USE_PRINTF)
#define LOG(...) printf(__VA_ARGS__)
#elif defined(USE_SEGGER_RTT)
#define LOG(...) \
    do { \
        char logBuffer[256]; \
        snprintf(logBuffer, sizeof(logBuffer), __VA_ARGS__); \
        SEGGER_RTT_WriteString(0, logBuffer); \
    } while (0)
#else
#define LOG(...)
#endif

如上代码,在选择SEGGER_RTT方式打印中文。MDK未优化时,代码直接无法正常运行。选择优化后又可以正常运行,打印也正常。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可以怎么修改。

网友A:
这个局部变量不小,使用的时候注意加大栈空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局部变量不小,使用的时候注意加大栈空间了吧

确实是栈空间的问题。加大后可以正常运行了。对堆栈这一块一直没有注意过。看来还是要好好学一下。

网友B:
你那个局部变量完全没有必要的,改成下面这样
#define LOG(...) \
    do
    {
        printf(__VA_ARGS__); \
        SEGGER_RTT_printf(0, __VA_ARGS__); \
    } while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局部变量完全没有必要的,改成下面这样
[mw_shl_code=c,true]#define LOG(...) \
    do

这样就不支持浮点数。现在要打印浮点数。

网友(2023-08-24):
引用 楼主:
这样就不支持浮点数。现在要打印浮点数。

可以网上找个printf的函数源码,把SEGGER_RTT_vprintf这个函数给改成支持浮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