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HAL库使用定时器产生PWM波遇到的诡异事件

楼主(2023-06-19):
是这样的,使用定时器1和定时器3,都设置为PWM输出模式,定时器1通道1控制电机1,定时器3通道1控制电机2。现在遇到诡异的事情,在对定时器1和3初始化完毕之后,在main函数里面使用HAL_TIM_PWM_Start(&htim1,TIM_CHANNEL_1);开启定时器1发脉冲(),电机1可以正常运转。           但是!!!     过了十几秒电机2也会跟着转动,翻遍代码都没让定时器3开始发脉冲啊。请问各位遇到过此类问题吗    附定时器1和3的配置以及main函数开启脉冲

网友:
start函数调用一次就好,你这里为什么while循环里面反复stat

网友:
1.电机2对应的定时器使用其他频率,确认电机2控制是否有输出脉冲,看看和定时器1的频率是否一致,然后修改定时器1的频率看看电机2的驱动脉冲是否一致。最终目的确认是定时器1还是定时器3;如果是定时器3的pwm输出,就细察初始化

网友:
start不是放在time_initl里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