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如何把变量定义到指定的RAM?

楼主(2023-06-20):
在C源文件上右击,在弹出的“Options for File ...”窗口中,在下拉菜单中指定选择ZI Data和Other Data到内置RAM1,然后重新“Rebuild”,编译完成后打开map文件,发现失败了!
这种设置方式有问题吗?各位请指教!

网友A:
贴你的sct分散加载文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你的sct分散加载文件看下

找到原因了,如果通过右击源文件指定RAM的方法,必须配置sct文件为工程自动生成,因为自定义sct的优先级高,编译时会自动以自定义的sct链接进行编译,忽略右击指定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