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Code] VS Code 按住Ctrl 会粘贴光标处函数或头文件所有内容

楼主(2023-06-20):
VS Code 按住 Ctrl 然后鼠标停留到函数或头文件上面,

会把对应头文件的内容或该函数所在.c的全部内容粘贴到当前文件
这个要怎么弄,我只想他跳转,不要粘贴

网友:
我也经常误触 , 一按Ctrl就粘贴 , 有时候没注意关了vscode , 下次编译的时候一堆错误 , 代码还没了.

网友:
我这里是把CTL长按设置为Multi Cursor多光标功能。

网友(2024-12-22):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https://blog.csdn.net/qq_37109456/article/details/109363812参照这里设置好了

网友(2025-03-27):
这个问题我最近遇到了, 在网上搜了很多答案,都不行 最后发现这个问题好像跟文字编码有关,也就是当按住ctrl放到类似#include "out/bsp_gpio.h" 上就会自动把这个头文件里的代码黏贴到上边,你只需要把所有有问题的.c .h文件打开一遍, 有个插件GBKTOUTF8 会自动将GB转换为UTF-8,然后ctrl+s保存,这样你再回到main.c文件里放上对应的头文件和这个类的方法上就不会了,虽然说比较麻烦,但是所有文件转换完utf-8后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文件编码问题,打开所有include的头文件的.c .h文件,利用GBKTOUTF8插件自动转换为utf8,ctrl+s保存,再回到main.c文件里试一下,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