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MPU配置重叠

楼主(2023-06-21):
我现在想在AXI SRAM区域配置2个区域, 这两个区域有部分是重叠的,类似图片Region 0 / Region 4的关系。但是在满足【MPU_InitStruct.BaseAddress / MPU_InitStruct.Size (这个结构体成员用来设置内存区的首地址。这个参数跟结构体成员 Size 的配置是比较考究的,一定
要保证首地址跟内存区的大小对齐)】这个前提下,我感觉配置出来的都是嵌套关系,而不是部分重叠关系啊;还是说我理解不对,有知道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A:
重叠和嵌套仅仅是表现出来的覆盖效果不同,只需注意同一个地址区域,不同MPU配置,序号大的优先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叠和嵌套仅仅是表现出来的覆盖效果不同,只需注意同一个地址区域,不同MPU配置,序号大的优先级高。

对,我现在就是想验证这个结论(虽然知道这个结论,还是想亲自验证下,嵌套关系验证结果跟结论是一致的),但是配置出来的都是嵌套关系,部分重叠关系是配置不出来的;我现在想知道是我理解不对,还是说理论确实配不出来部分重叠关系呢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现在就是想验证这个结论(虽然知道这个结论,还是想亲自验证下,嵌套关系验证结果跟结论是一致的) ...

部分重叠也很好配置,在一个已经配置的MPU区里面作为起始地址地址,并超出其结束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