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断点位置很奇怪

楼主(2023-06-21):
使用的FreeRTOS,启动以后断点会断在这里,但是if条件是不满足的,而且只会断在这里,在这一条上面和下面打断点都不会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编译的时候优化了。 如果想任意断点,编译的优化等级必须设定为0.

网友A:
有一种情况会导致这个现象,估计你成功下载的程序和调试的程序不是一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情况会导致这个现象,估计你成功下载的程序和调试的程序不是一个版本。

肯定是一个版本的,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一个版本的,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的情况

MDK生成的obj和list文件全部清空,然后优先级设置为0,全编译下载调试试试。

还是不行,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