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 关于MPU配置 Write allocate 疑问

楼主(2023-06-21):
教程中写:如果没有,就用到配置 write allocate 了,意思就是 CPU 写到往 SRAM 里面的数据,会同步在 Cache 里面开辟一个空间将 SRAM 中写入的数据加载进来,如果此时立即读此 SRAM 区,那么就会有很大的速度优势。

网上查询资料:写,若miss,先把要写的数据载入到Cache中,写Cache,然后再通过flush方式写入到内存中;

疑问:写,若miss,这个时候会在cache里面开辟空间,然后把要写的数据写入Cache中,那么这个时候会同步也把数据写入SRAM中去吗?看教程中的话,会同步写Cache和SRAM,但是网上资料看又不会同步写;这点给我搞懵逼了

网友A:
Write allocate情况下,写miss的话,会把数据直接写入到对应的地址空间,开辟的这个Cache空间会从这个地址空间加载数据,这就是所谓的write back的含义回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 allocate情况下,写miss的话,会把数据直接写入到对应的地址空间,开辟的这个Cache空间会从这个地址 ...

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 allocate情况下,写miss的话,会把数据直接写入到对应的地址空间,开辟的这个Cache空间会从这个地址 ...

老大,上电默认如果不对某个区域配置mpu,那么比如AXI SRAM区域是相当于Non-cacheable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上电默认如果不对某个区域配置mpu,那么比如AXI SRAM区域是相当于Non-cacheable吗?

STM32H7上电后默认的MPU属性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10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 allocate情况下,写miss的话,会把数据直接写入到对应的地址空间,开辟的这个Cache空间会从这个地址 ...

老大,配置 Write back,read allocate,write allocate,写miss的话,是先开辟cache空间,然后把数据直接写进cache,并不会同时写入sram。这个是我实验结果,跟教程说的确实有冲突,老大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配置 Write back,read allocate,write allocate,写miss的话,是先开辟cache空间,然后把数据直 ...

这个测试并不能说明是写miss后开启的Cache空间,直写Cache。

你可以关闭read allocate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并不能说明是写miss后开启的Cache空间,直写Cache。

你可以关闭read allocate测试。

我配置了2个区域A和B,各8KB空间。A的属性是Write back,read allocate,write allocate,B的属性是Non-cacheable;
然后开始之前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第一步:CPU全写A区域为0x11和B区域0x22; 【写miss,写A区域会开辟cache,直接写A区域对应的cache,不会同步写SRAM,写B区域是直接写SRAM】
第二步:CPU读A区域和B区域,结果跟写入的一致;【读A区域是直接读A区域对应的cache,读B区域是直接读SRAM】
第三步:CPU写A区域数据为0xA5数据;【写命中,写A区域是直接写A区域对应的cache,不会同步写SRAM
第四步:MDMA将前面A区域数据拷贝到B区域;【DMA将A区域数据搬运到B区域,此时搬运的是A区域真实SRAM的数据,而不是cache数据】
第五步:CPU读A区域和B区域数据【读A区域是直接读A区域对应的cache,读B区域是直接读SRAM】
第五步结果:
读A区域跟写入是一致,都是0xA5,因为读是直接读A区域对应的cache,而不管A区域真正SRAM区间数据;
读B区域全0,也就是说在第一步的时候,只写了cache,并没有写sram,所以第四步DMA搬运之后,B区域的sram数据是0,意味着A区域的sram数据是0;
也就是说第一步写miss的时候,只开辟了cache并写A区域对应的cache,没有写A区域对应的SRA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并不能说明是写miss后开启的Cache空间,直写Cache。

你的描述我还没看。
关闭read allocate,仅开启write allocate测试没,也测试下。然后我们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我还没看。
关闭read allocate,仅开启write allocate测试没,也测试下。然后我们交流

read allocate 怎么关闭呢   没找到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read allocate 怎么关闭呢   没找到方法

注意,M7内核只要开启了Cache,read allocate就是开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M7内核只要开启了Cache,read allocate就是开启的。

只能手动设置Cache的Clean和无效化确认了。

我这边就不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手动设置Cache的Clean和无效化确认了。

我这边就不测试了。

好的 谢谢老大百忙之中解决问题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