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过长/跨板接线产生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楼主(2023-06-22):
要给公司测试某个产品,有一项温度极限测试的时候要把产品放入高温箱,STM32开发板通过50CM长的2.54mm间距灰排线接到温箱中的样品上,然后发现通讯故障,用示波器观察排线另一端的信号发现失真严重,全是毛刺锯齿,想问一下有何调试思路,尝试做一下阻抗匹配不知管不管用

补充:产品通讯方式类似于SRAM的8080时序,16位数据和20多位地址,信号速率大约5M

网友(2023-07-25):
屏蔽,差分,LVDS。

网友:
你这个通讯线缆和老式硬盘ide的线有些相似,都是并行数据,都是高速xxMHz。 这种排线会在相邻的线之间插入gnd线,或许能改善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