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I2S] 请教下wav24bit单声道转成16bit双声道失败 ?

楼主(2023-06-23):
请教下wav24bit单声道转成16bit双声道失败 ?

把 24bit 单声道转成 16bit 双声道后目前只能一个声道有声音  ??

网友:
没问题,我这个就是,支持双声道。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

楼主:
在大神的指点下貌似终于搞定了
感谢感谢大神了啊

// ----------------
这个方法是吧 24bit 单声道 转成 16bit 双声道

                        readlen=(size/4)*3;
                        f_read(_file,_ptrtemp,readlen,(UINT*)&bread);
                        p = _ptrtemp;
                        bread=(bread/3)*4;
                        for(i=0;i<bread;)
                        {
                                buf        =        p[1];
                                buf[i+1]        =        p[2];
                                buf[i+2]        =        p[1];
                                buf[i+3]        =        p[2];
                                i+=4;
                                p+=3;
                        }

// ---------------------------
这个方法是吧 24bit 双声道 转成 16bit 双声道, 大神提供的
                NumBytesReq=(_usSize / 2) * 3;

                NumBytesRead = fread((void *)_ptrtemp, 1, NumBytesReq, _pFile);
                p = _ptrtemp;
                for(i = 0; i < _usSize; i += 2, p += 3)
                {
                        _ptr   = p[1];
                        _ptr[i+1] = p[2];
                }

                /* 实际需读取的字节数 */
                NumBytesRead = (NumBytesRead / 3) * 2;

网友A:
我做的STM32H7播放器不用转换,最高支持768K/32BIT WAV。

采用自动识别DAC技术,一个固件可以同时支持AK4493/AK4497/AK4499EQ/AK4499EX和双ES9038Q2M五种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STM32H7播放器不用转换,最高支持768K/32BIT WAV。

采用自动识别DAC技术,一个固件可以同时支持AK ...

牛鼻呀,

有提供代码不 ?

另外产品哪里有售 ??

估计价格不便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