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 时钟不工作

楼主(2023-06-25):
没有外部晶振,我配置了内部HSI为时钟源,结果内部HSI也不工作,为什么呢?
也不是完全不工作,他会工作几百毫秒

网友A:
如果HSI也失败的话,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板子仅焊接主控和必要的电阻,电容,复位电路测试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HSI也失败的话,你的硬件设计有问题了,板子仅焊接主控和必要的电阻,电容,复位电路测试是否正常。

差不多这样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