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噪声测量

楼主(2023-06-26):
基于凌特的AN-159方案实现

在AN-159中,凌特的工程师制造了这样的设备,该器件的输入电压噪声低至约500pV / √Hz,并且能够测量10Hz至2MHz的宽带信号。 基于凌特的工作,一种超低噪声放大器(称为EmoeNAP)能够测量低噪声LDO/OPA的宽带输出噪声,并进行了许多其他有趣的测量。

使用TI的四个 opa2211/opa1612,可以构建具有 80dB 电压增益的宽带超低噪声前置放大器级。但在建造过程中仍然必须小心。

为了防止附近的电磁场干扰,电路和电池内置于2级联屏蔽结构中(饼干盒+铜包板,内部附有Mu-Metal薄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低频和高频干扰。

https://hackaday.io/project/190870-take-a-nap-and-enjoy-a-moment-of-silence

网友A:
这个电路非常精致,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些。 1, 输入端用钽电容,说的比瓷片电容好?可输出端又用了瓷片电容; 2, 多运放输出并联,来平均化噪声? 3, 信号全程用高通滤波?

网友:
瓷片电容有压电效应,对于输入而言,不好定量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非常精致,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些。 1, 输入端用钽电容,说的比瓷片电容好?可输出端又用了瓷片电容 ...

1.陶瓷电容具有压电效应,在加电状态下受机械振动时会产生与振动相关的电压噪声,虽然幅度可能很小,但是用在输入级会被当作输入噪声放大,所以必须用没有压电效应的钽电容。而输出级再用钽电容成本就太高了。
2.多个运放的噪声是相互独立不相干的,并联N个运放可以使总噪声降低√N倍,被称为统计平均降噪;
3.请仔细看原理图,输入级和中间级是高通,输出级用有源低通来选择(限制)测量带宽,同时也有高通来增强系统的高通滚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