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KEIL FLM下载算法

楼主(2023-06-26):
KEIL的外部Flash下载算法,FLash的起始地址是 0x7000_0000, 我用分散加载文件控制将一个 const 数组放在 0x7010_0000 的位置,使用自制的下载算法下载时,会从 0x7000_0000 开始擦除。
我想请问,能不能直接从 0x7010_0000 开始擦除和烧写FLash,而不擦除 0x7000_0000 开始的空间

网友:
没试过。但是觉得可以。主要是要注意扇区的大小。自制下载算法时设置一下偏移。偏移地址要是扇区大小的整数倍

网友:
可以从指定位置擦除的,只要你的算法正常设置了扇区擦除和扇区大小即可,另外MDK Option里面设置扇区擦除。

网友A(2024-04-20):
请问FLASH被加密了,使用FLM算法生成的flash驱动可以擦除吗,为什么我擦除不了flash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FLASH被加密了,使用FLM算法生成的flash驱动可以擦除吗,为什么我擦除不了flash呢

读写保护吗,配置选项字节解除后可以擦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读写保护吗,配置选项字节解除后可以擦除。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有代码吗,我现在的问题是,只要程序跑起来,我的烧录器就不能用了,jlink还是可以重新烧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有代码吗,我现在的问题是,只要程序跑起来,我的烧录器就不能用了,jlink还是 ...

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2021-10-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79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32的Flash读写保护,SWD引脚锁的各种解决办法汇总(2021-10-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 ...

我最近在研究离线烧录器,已经基本完成了,请问烧写之后目标可以正常运行,只要目标断电之后,我的烧录器就再也不能烧写了是什么原因呢,能帮忙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在研究离线烧录器,已经基本完成了,请问烧写之后目标可以正常运行,只要目标断电之后,我的烧录器 ...

是不是设置了写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