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集数据不正常

楼主(2023-06-26):
我用的是GD32F470芯片,采用EXMC(类似FSMC)总线方式采集数据,配置方面参考的是硬汉哥的例程,但是数据显示不正常。可以帮忙看看吗。

楼主:
void AD7606_CtrlLines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 设置 (D2),(D3),(D13), (D14),(D15), (D0), (D1) NOE复用输出*/           gpio_af_set(GPIOD, GPIO_AF_12,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4);           gpio_mode_set(GPIOD, GPIO_MODE_AF ,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D,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4);               //(D4),(D5),(D6),(D7),(D8),(D9),(D10),(D11),(D12)         gpio_af_set(GPIOE, GPIO_AF_12,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AF,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E,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FRSTDATA          gpio_af_set(GPIOG, GPIO_AF_12,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 主片选CS,设置 PG10  为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af_set(GPIOG, GPIO_AF_12,GPIO_PIN_10);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gpio_bit_reset(GPIOG,GPIO_PIN_10);    {           //S0 S1 S2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CONVSTA B         gpio_mode_set(GPIOC,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C,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ADRST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G,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BUSY           gpio_mode_set(GPIOG,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7);             }         }

楼主:
电源供电测量为4.85V左右,不足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供电测量为4.85V左右,不足5V

楼主方便的话,接线原理图和你的配置文件发下

楼主:
数据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接线原理图和你的配置文件发下

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

你的接线图没有分享。

从代码来看,你测试软件方式触发转换没,先别用定时器触发转换,这样还方便检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