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动态分配问题

楼主(2023-06-27):
从RTThread转过来,直接从比较低级的MCU转到STM32H7,因此有以下几点疑惑:

1、使用ThreadX的动态分配功能,是否需要添加代码;
2、这个动态内存分配可以将不同内存区域的RAM都利用起来么(类似第三点),比如SDRAM;
3、ThreadX是否有类似RTThread的动态内存堆接口,如果没有的话,是否有可以参考的实现方法。

网友:
1、需要添加动态管理文件。
2、可以从SD卡,NAND,NOR,  eMMC等各种地方加载应用程序到支持执行程序的SRAM,SDRAM,QSPI Flash,内部Flash等空间执行
3、RTT的不清楚,ThreadX的各种接口都有。

楼主:
谢谢硬汉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