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GD32F303 iic驱动ms5837压力传感器有问题

楼主(2023-06-28):
求一个gd32f303的iic驱动程序。
目前用gd官方历程驱动eeprom是可以的,同引脚,改地址后驱动ms5837压力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A:
地址能正常检索到吗,能的话,后面操作就好弄。

另外I2C软件模拟IO最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址能正常检索到吗,能的话,后面操作就好弄。

另外I2C软件模拟IO最省事。

硬汉哥,请教一下,用软件模拟I2C的方式,速率能够达到1MHz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请教一下,用软件模拟I2C的方式,速率能够达到1MHz吗

可以,合理设置上拉电阻阻值

楼主:
问题搞好了,gd硬件iic没搞好,用的模拟iic。
模拟iic在更换引脚后,会出现问题,后来将延时由1us改为10us,基本上都可以用。(好像引脚驱动能力不一样,会导致时序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