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在threadx移植一个类似msh的letter-shell是否有意义?

楼主(2023-06-28):
主要原因是Threadx的分析工具貌似挺多,效果也不错,想问下是否有移植letter-shell这类串口终端用于调试的意义?
NevermindZZT/letter-shell: letter shell (github.com)

网友:
可以还行。

stm32F103_threadx_ucshell移植工程采用SEGGER_RTT输入输出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352&fromuid=58

网友:
很好用,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楼主:
哇,原来有人移植过类似的

楼主:
哇,原来有人移植过类似的,看来效果还不错

网友:
letter-shell是真的香,那怕裸机我都加上。

网友:
其实shell也没多大用,和直接打印的区别不大。。。。

网友A(2024-03-04):
调试好用。不过单片机的shell好像都没办法解决终端显示换行带来的问题。
如果上位机上显示换行,下面的单片机是无法知道换行的。

然后类似退格键还有方向键都终端解析的时候也不会自动换行...

导致只要换行了,就无法正常显示了。

共产主义一定胜利!

网友:
shell 加个显示输出队列,就不怎么影响被监视线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试好用。不过单片机的shell好像都没办法解决终端显示换行带来的问题。
如果上位机上显示换行,下面的单 ...

下位机发送\r\n,上位机用xp时代的超级终端,可以回车换行。
我一直都这么用,感觉很好。

网友(2024-05-02):
中文输入法输入英文单词,比如当前是中文输入法,键盘输入help,回车,shell显示和输入就乱套了。
中文跟英文输入法的差别是:中文是一下4个字符,而英文是挨个输入四次h、e、l、p中间有间隔。
不知各位是否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之前玩过,还配合fx下实现了cd、ls等命令 ,分享下自己写的FileX兼容层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1&fromuid=3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