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使用STM32cubemx生成FreeRTOS,再使用Tracealyzer调试,为什么创建任务任务栈看到会多出8字节?

楼主(2023-06-28):
  osThreadDef(StartTask, StartTaskEntry, osPriorityNormal, 0, 128);
  Start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StartTask), NULL);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Led0Task */
  osThreadDef(Led0Task, Led0TaskEntry, osPriorityIdle, 0, 128);
  Led0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Led0Task), NULL);

  /* definition and creation of Led1Task */
  osThreadDef(Led1Task, Led1TaskEntry, osPriorityIdle, 0, 128);
  Led1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Led1Task), NULL);

/*****************************************************************************/
  /* Allocate space for the stack used by the task being created. */
    pxStack = pvPortMalloc( ( ( ( size_t ) usStackDepth ) * sizeof( StackType_t ) ) );
这里4*128 = 512,但是Tracealyzer里面看到是520字节

楼主:
动态创建任务会有两次动态申请内存,一次是申请任务栈,一次是申请任务TCB,从tracelyzer上可以看出,520字节是任务栈的,104字节是TCB任务块的。但是按照计算应该是512字节才对啊。这两个申请是在前后,通过地址计算,后面的地址减前面的地址,确实也是520字节。这8字节哪里出来的

楼主:
硬汉大佬,这不会和堆栈8字节对齐有关吧,但是这也是8字节对齐的啊

楼主:
昨晚测试了下,代码里面打印出来的地址和Tracelyzer里面也对应的上,搞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测试了下,代码里面打印出来的地址和Tracelyzer里面也对应的上,搞不懂了

heap4实际分配的值是要大于你malloc的值的,是不是因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p4实际分配的值是要大于你malloc的值的,是不是因为这个?

为什么会大于我申请的,这里有什么资料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ap4实际分配的值是要大于你malloc的值的,是不是因为这个?

你说的是对的,我跳进源码看了下,每次申请的内存不但要做对齐而且在每次申请的内存前会加上一个指向下一个得链表项再加上一个长度。所以不考虑对齐的话,确实会多4个字节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大于我申请的,这里有什么资料介绍吗

我发的图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