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H750 QSPI 1-4-4模式内存映射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28):
硬件是使用H750ZB, FLASH用MT25QL512, 设置1-1-1模式内存映射,flash呈内容读取正确。但是使用1-4-4的模式,flash读不到正确的数据?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坛友吗?QSPI引脚设置如下设置

void HAL_QSPI_MspInit(QSPI_HandleTypeDef* hq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Struct = {0};
  if(hqspi->Instance==QUADSPI)
  {
  /* USER CODE BEGIN QUADSPI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QUADSPI_MspInit 0 */

  /** Initializes the peripherals clock
  */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QSPI;
//    PeriphClkInitStruct.QspiClockSelection = RCC_QSPICLKSOURCE_D1HCLK;
//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QSPI_CLK_ENABLE();

  /* Reset the QuadSPI memory interface */
  __HAL_RCC_QSPI_FORCE_RESET();
  __HAL_RCC_QSPI_RELEASE_RESET();

    __HAL_RCC_GPIOF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

  /* Enable DMA clock */
  __HAL_RCC_MDMA_CLK_ENABLE();

    /**QUADSPI GPIO Configuration
    PF6     ------> QUADSPI_BK1_IO3
    PF7     ------> QUADSPI_BK1_IO2
    PF8     ------> QUADSPI_BK1_IO0
    PF9     ------> QUADSPI_BK1_IO1
    PB2     ------> QUADSPI_CLK
    PB6     ------> QUADSPI_BK1_NCS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9_QUADSPI;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0_QUADSPI;
    HAL_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9_QUADSPI;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10_QUADSPI;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QUADSPI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QUADSPI_MspInit 1 */
  }

}

网友A:
代码是不是少,仅贴了个GPI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是不是少,仅贴了个GPIO吗

其它部分是官方例程,没有什么变化 。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它部分是官方例程,没有什么变化 。

配置内存映射有个dummy时间,你加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