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H750]DMA FMC刷屏失败

楼主(2023-06-28):
硬汉哥,看你们的例程有FMC DMA读,可是我写的FMC DMA刷屏写没有反应,有大神帮忙看看嘛

//LCD地址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vu16 LCD_REG;
        v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4,地址位HADDR[27,26]=11 A18作为数据命令区分线
//注意设置时STM32内部会右移一位对其!
#define LCD_BASE        ((uint32_t)(0x60000000 | 0x000FFFFE))//((uint32_t)(0x60000000 | 0x0007FFFE))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DMA_Handle.Instance = DMA1_Stream1;                            /* 例化使用的DMA数据流 */
    DMA_Handle.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MEM2MEM;              /* 请求类型 */
   DMA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 传输方向是从存储器到外设 */
    DMA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自增禁止 */
    DMA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存储器地址自增使能 */
    DMA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 外设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半字,即16bit */
    DMA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传输位宽选择半字,即16bit */
    DMA_Handle.Init.Mode = DMA_NORMAL;                             /* 单次模式 */
    DMA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 优先级高 */
    DMA_Handle.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关闭FIFO*/
    DMA_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FULL;       /* 用于设置阀值 */
    DMA_Handle.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 用于存储器突发 */
    DMA_Handle.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 用于外设突发 */
    HAL_DMA_Init(&DMA_Handle);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1_IRQn);

    /* 注册传输完成中断*/
        HAL_DMA_RegisterCallback(&DMA_Handle, HAL_DMA_XFER_CPLT_CB_ID, LCD_DmaCplCb);

HAL_DMA_Start_IT(&DMA_Handle, (uint32_t)ui_display, (uint32_t)LCD->LCD_RAM, 76800);

将显存的ui_display写入LCD->LCD_RAM地址  原来的是LCD->LCD_RAM = ui_display[index];可以,现在换DMA不行

换MBMA也是不行
    // MDMA
        __HAL_RCC_MDMA_CLK_ENABLE();

        MDMA_Handle.Instance = MDMA_Channel0;

                MDMA_Handle.Init.Request              = MDMA_REQUEST_SW;         /* 软件触发 */
                MDMA_Handle.Init.TransferTriggerMode  = MDMA_FULL_TRANSFER;     /* 块传输 */
                MDMA_Handle.Init.Priority             = MDMA_PRIORITY_HIGH;      /* 优先级高*/
                MDMA_Handle.Init.Endianness           = MDMA_LITTLE_ENDIANNESS_PRESERVE; /* 小端 */
                MDMA_Handle.Init.SourceInc            = MDMA_SRC_INC_DOUBLEWORD;         /* 源地址自增,双字,即8字节 */
                MDMA_Handle.Init.DestinationInc       = MDMA_DEST_INC_DISABLE;        /* 目的地址自增,双字,即8字节 */
                MDMA_Handle.Init.SourceDataSize       = MDMA_SRC_DATASIZE_DOUBLEWORD;    /* 源地址数据宽度双字,即8字节 */
                MDMA_Handle.Init.DestDataSize         = MDMA_DEST_DATASIZE_DOUBLEWORD;   /* 目的地址数据宽度双字,即8字节 */
                MDMA_Handle.Init.DataAlignment        = MDMA_DATAALIGN_PACKENABLE;       /* 小端,右对齐 */
                MDMA_Handle.Init.SourceBurst          = MDMA_SOURCE_BURST_16BEATS;      /* 源数据突发传输,SourceBurst*SourceDataSize <  BufferTransferLength*/
                MDMA_Handle.Init.DestBurst            = MDMA_DEST_BURST_16BEATS;        /* 目的数据突发传输,DestBurst*DestDataSize < BufferTransferLength */

        MDMA_Handle.Init.BufferTransferLength = 128; /* 每次传输128个字节 */

        MDMA_Handle.Init.SourceBlockAddressOffset = 0; /* 用于block传输,地址偏移0 */
        MDMA_Handle.Init.DestBlockAddressOffset = 0;   /* 用于block传输,地址偏移0 */

        // MDMA_Handle.XferBufferCpltCallback=1;//中断回调函数

        /* 初始化MDMA */
        if (HAL_MDMA_Init(&MDMA_Handle) != HAL_OK)
        {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HAL_MDMA_Start_IT(&MDMA_Handle,
                         (uint32_t)ui_display,
                         (uint32_t)LCD->LCD_RAM,
                        76800,
                         1);

网友A:
1、处理Cache没
2、FMC的MPU设置没有
4、LCD显示屏设置地址自增没,或者说开启窗口模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处理Cache没
2、FMC的MPU设置没有
4、LCD显示屏设置地址自增没,或者说开启窗口模式没

cache,MPU都有的
刷屏函数没变
void LCD_Clear_ram()
{
    u32 index = 0;
    u32 totalpoint = lcddev.width;
    totalpoint *= lcddev.height; // 得到总点数
    LCD_SetCursor(0x00, 0x0000); //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 开始写入GRAM

    //     for (index = 0; index < totalpoint; index++)
    //     {
    //         LCD->LCD_RAM = ui_display[index];
    //     }

    // HAL_DMA_Start(&DMA_Handle, (uint32_t)LCD->LCD_RAM, (uint32_t)ui_display, 76800);
    // HAL_DMA_Start_IT(&DMA_Handle, (uint32_t)LCD->LCD_RAM, (uint32_t)ui_display, 76800);

//    HAL_DMA_Start_IT(&DMA_Handle, (uint32_t)ui_display, (uint32_t)LCD->LCD_RAM, 76800);

//        HAL_DMA_Start_IT(&DMA_Handle, (uint32_t)ui_display, (uint32_t)LCD->LCD_RAM, 76800);

         HAL_MDMA_Start_IT(&MDMA_Handle,
                         (uint32_t)ui_display,
                         (uint32_t)LCD->LCD_RAM,
                        76800,
                         1);     /* 将地址0x24000000开始的64KB数据复制到地址0x24000000 + 64*1024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处理Cache没
2、FMC的MPU设置没有
4、LCD显示屏设置地址自增没,或者说开启窗口模式没

直接写是能正常刷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写是能正常刷屏的

直接写正常,说明确实是MPU/Cache配置问题或者DMA问题

网友B(2024-10-05):
引用 楼主:
直接写是能正常刷屏的

请教楼主是否成功驱动fmc与dma配合刷屏,看你的代码猜测是配置的单次传输量太大了,dma一次传输的量最大为6553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是否成功驱动fmc与dma配合刷屏,看你的代码猜测是配置的单次传输量太大了,dma一次传输的量最大 ...

早期做过一个,供参考

【原创开源应用第4期】给ili9488,RA8875等类显示屏的emWin底层增加DMA加速,提供RTX,uCOS和FreeRTOS版本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501&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