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关于FATFS文件系统与RGB565屏幕同时使用出现屏幕撕裂的问题

楼主(2023-06-29):
你好,我最近在使用文件系统与RGB屏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我感觉是因为芯片反应不过来,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效果如视频所示,使用的是STM32H7B0VBT6

网友A:
LCD显示内容不做动态展示。

操作FatFS是否也有问题,如果也有问题,优先排查你的硬件干扰。

正常来说,这两个是互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显示内容不做动态展示。

操作FatFS是否也有问题,如果也有问题,优先排查你的硬件干扰。

我尝试了一下不做显示使用文件系统,发现文件系统没有任何问题。而单独使用RGB不使用文件系统,依然出现了显示割裂问题,这是不是说明是我移植的时候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显示内容不做动态展示。

操作FatFS是否也有问题,如果也有问题,优先排查你的硬件干扰。

好了,我已经弄好了,也知道原因是什么了,因为我的FATFS加上RGB的程序里面没有加入MPU内存保护,所以才有撕裂感,但是我仍然需要具体探索一下为什么不使能MPU会造成这种原因。
总之:谢谢你给我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我已经弄好了,也知道原因是什么了,因为我的FATFS加上RGB的程序里面没有加入MPU内存保护,所以才 ...

MPU/Cache问题的话,是因为你使用DMA2D了,同时操作了LCD显存,容易出数据一致性问题。

另外LTDC控制器也独立于CPU的显存访问端,也会有数据一致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Cache问题的话,是因为你使用DMA2D了,同时操作了LCD显存,容易出数据一致性问题。

另外LTDC控制 ...

虽然听不懂你的“数据一致性”问题,但我会在今后的学习中努力向听懂你的“数据一致性”靠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