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 Lua应该是不支持类似C的指针方式做函数形参值传递给实参

楼主(2023-06-29):
C的函数形参是值传递方式,LUA的函数形参也是值传递。

但C的可以通过指针的方式传递。LUA没有找到类似的方式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在lua里面传递数组或者列表吗?  这个是可以传递的,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程序:

这个是数据(列表)定义:

这个是 被调用的函数(AlmBuf 是要引进来一个数组)

这个是调用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在lua里面传递数组或者列表吗?  这个是可以传递的,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程序:

这个是数据 ...

谢谢分享。

是想实现这种功能。
local b = 1

function test(a)
  a = a+1
end

test(b)

print(b)

希望b输出是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

是想实现这种功能。

好像这种方式是没法取地址的,只能把 变量b 设成数组。

这样是可以的:

function test(a)
        a[1] = a[1] + 1
end

local b = {1}
te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这种方式是没法取地址的,只能把 变量b 设成数组。

这样是可以的:

这个方法不错

我现在是改成用全局变量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