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QSPI] stm32 H743 SPI FIFO阈值设置

楼主(2023-06-29):
使用spi1 有16×8bitfifo空间,数据帧长度32bit,fifo阈值设置成1传输没有问题,但是设置超过2之后,无法进行传输,在HAL_SPI_TransmitReceive里__HAL_SPI_ENABLE(hspi)之前加一句关闭外设之后能够成功发出,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超过2是可以的,注意使用最新版的HAL库。

1、STM32H7的SPI FIFO竟然可以用了,不过要注意FIFO大小和数据位宽的关系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137

2、STM32H7的SPI DMA配置时,SPI硬件FIFO,DMA突发设置等几个重要注意事项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2是可以的,注意使用最新版的HAL库。

1、STM32H7的SPI FIFO竟然可以用了,不过要注意FIFO大小和数据 ...

但是超过2之后,在库函数里面加一句__HAL_SPI_DISABLE(hspi)就能够正常传输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2是可以的,注意使用最新版的HAL库。

1、STM32H7的SPI FIFO竟然可以用了,不过要注意FIFO大小和数据 ...

设置阈值是2,数据位宽32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超过2之后,在库函数里面加一句__HAL_SPI_DISABLE(hspi)就能够正常传输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个是我做的,一切正常

网友(2024-04-07):
兄弟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类似的了 后来找到原因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