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教下,自己单独做了一片小板,与主板之间采用 fpc 1.0mm 软排线结果通信失败 ?

楼主(2023-06-29):
请教下,自己单独做了一片小板,与主板之间采用 fpc 1.0mm 软排线结果通信失败 ?

信号: i2c 进行相关的初始化就失败 ??

貌似有些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呀 ??

使用 板对板链接的 2.54mm 的接口就可以,使用 fpc 1.0mm 的 座子与软 fpc 链接线就不行 ? 难道是这个 fpc 1.0mm 的线材质量太差 ?

网友A:
应该不会的。 FPC就是电流不能太大,其他没什么问题。 电脑主板上经常使用FPC,都是高速通讯线。

不过fpc的座子,总类很多,上接,下接,抽屉,翻盖等等。 注意触点方向要和座子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的。 FPC就是电流不能太大,其他没什么问题。 电脑主板上经常使用FPC,都是高速通讯线。

不过fp ...

对接的座子我检查过好几遍了,对接信号 我也对照过好几遍了,信号对接应该是没有错的,

模块的工作电流也不算大,大概最多也不会超过 20ma

网友B:
IIC频率降下来看看,也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SCL和SDA的波形是不是上升下降时间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IIC频率降下来看看,也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SCL和SDA的波形是不是上升下降时间不对

iic 波形是对的, 因为我 iic 上接了几个其他 的设备,工作都是正常的, iic 时钟频率我降到 100k 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iic 波形是对的, 因为我 iic 上接了几个其他 的设备,工作都是正常的, iic 时钟频率我降到 100k 也是一 ...

II2C的上拉电阻对不对,电流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