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C结构体成员地址

楼主(2023-06-29):
c - How can I get/set a struct member by offset - Stack Overflow

可以使用offsetof

也可以使用:
struct my_struct {
    int x;
    int y;
    int *m;
    int *h;
};
int main()
{
    printf("offset %d\n", (int) &((((struct my_struct*)0)->h)));
    return 0;
}

网友:
container_of  宏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个操作是不是Linus老头子的,好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估计是自己忘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02&highlight=offset

哈哈哈 ,收藏了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估计是自己忘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402&highlight=offset

找个简单些的,各种编译器下都可以方便复制粘贴使用的

网友:
把数字0,变成一个结构指针,真是奇怪的思路。。。

网友:
/* 已知一个结构体里面的成员的地址,反推出该结构体的首地址 */
#define rt_container_of(ptr, type, member) \
    ((type *)((char *)(ptr) - (unsigned long)(&((type *)0)->member)))

RT-Thread里面好像有类似的用法

网友B:
这是获取偏移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获取偏移位置?

对,就是获取偏移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