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有没有原子操作API?

楼主(2023-06-29):
ThreadX有没有原子操作API?
如题。

楼主:
谢谢硬汉哥,之前看到你的这个帖子了,但还是想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之前看到你的这个帖子了,但还是想问一下

这个得硬件内核厂家提供,RTOS厂家一般不整这个,因为不同的IP核,玩法都是不同的,无法统一

楼主:
主要是参考了freertos和rtthread都有对应的原子操作api

网友:
在threadx/common下面就有,semaphore和mutex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