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锂电池剩余电量计算

楼主(2023-06-30):
向大家请教两个问题:

1、如何在没有库仑计芯片的情况下,比较准确的计算锂电池的剩余电量?判断电池电压的方法不准确,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或者例子可以参考
2、如何用单片机硬件复位的按键实现双击检测呢?是怎样一个思路?

网友:
1、现在有很多锂电池管理芯片,自带电池剩余计算。当然也可以自己算,TI应用笔记
https://www.ti.com/lit/an/sboa23 ... www.google.com%252F

2、检测到单击后记录个时间,如果2秒内没有再检测到,就不是双击,检测到就是双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