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用ucos+stemwin显示波形有莫名波动

楼主(2023-06-30):
应该都是0v左右,但是显示出来会有一个周期的波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佬指教!
代码如下
其中一个任务负责ADC采集,采集70个放到emwinGRAPH_DATA_YT_AddValue里显示。

网友A:
1.图给的信息太少,周期频率都没有;2.确认不跑这些数据是否任然这样,这样才能直到是不是rtos和stewim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图给的信息太少,周期频率都没有;2.确认不跑这些数据是否任然这样,这样才能直到是不是rtos和stewim的问 ...

楼主所说的波动是不是闪烁问题,如果是闪烁问题,要开启三缓冲或者窗口存储设备。

对于窗口存储设备,GUIConf.c文件的动态内存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波动是不是闪烁问题,如果是闪烁问题,要开启三缓冲或者窗口存储设备。

对于窗口存储设备, ...

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