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103中断执行

楼主(2023-06-30):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个问题,芯片为F103ZET6用滴答定时器做出了5ms的中断,嘀嗒定时器分频为9m,每隔5ms进入中断一次,在这个中断里让单片机执行一个任务,在这个任务函数里需要翻转IO口然后再读取AD值,为了确保读值是在IO口翻转后稳定读取,在翻转函数和读取函数中间加了一段for(i=2520;i>0;i--);请问一下这个i值每减去1的时候经过了多长时间呢

网友A:
这个要实测,不同优化等下都略有区别,甚至像MDK AC6,直接就将这个for循环优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实测,不同优化等下都略有区别,甚至像MDK AC6,直接就将这个for循环优化掉了

硬汉哥   它为什么会被优化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它为什么会被优化掉呢

优化机制比较狠。

在MDK AC6的高等级优化下,for循环延迟执行异常了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47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机制比较狠。

在MDK AC6的高等级优化下,for循环延迟执行异常了

研究研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