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GUIX有没有一个公共显示?

楼主(2023-07-01):
1.例如我想在所有的界面显示时间,有没有一个公共容器,改一个地方,所有的界面时间就都同步修改了呢?

网友A:
比如你的时间是RTC获取的,只要你修改了RTC,从那里获取都是修改后的最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的时间是RTC获取的,只要你修改了RTC,从那里获取都是修改后的最新值。

硬汉哥,我的意思是GUIX studio界面显示里面,有没有一个控件,例如多个界面里面都显示时间,有没有办法程序改动一个值,多个界面的时间同步修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的意思是GUIX studio界面显示里面,有没有一个控件,例如多个界面里面都显示时间,有没有办法 ...

都使用同一个时间全局变量展示,一个地方修改这个全局变量,其它地方调用也是会同步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使用同一个时间全局变量展示,一个地方修改这个全局变量,其它地方调用也是会同步更新。

可以实现,例如全部界面有100处显示时间,就得同时设置100处刷新值,感觉好麻烦啊,整个公共容器一条指令搞定了。如下是两处修改,多处的话就会很麻烦。
gx_prompt_text_set((GX_PROMPT*)&(window_main.window_main_top_bar.topbar_time),"09:00");
gx_prompt_text_set((GX_PROMPT*)&(window_set.window_set_top_bar.topbar_time),"09: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实现,例如全部界面有100处显示时间,就得同时设置100处刷新值,感觉好麻烦啊,整个公共容器一条指 ...

你独立到一个窗口上不就行了,那个要用,那个就是它的父窗口。attach上去即可。

满足需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独立到一个窗口上不就行了,那个要用,那个就是它的父窗口。attach上去即可。

满足需求不。

好像不行吧

网友A:
可以的,这个使用GUIX Studio设计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个使用GUIX Studio设计很方便。

硬汉哥,能给提供一个简单例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能给提供一个简单例子吗?

好像还没有制作这种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还没有制作这种案例。

guix studio简单给个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guix studio简单给个例程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底栏。

GUI综合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GUIX Studio一条龙设计主界面,底栏和窗口切换控制(2022-11-2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669&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独立的底栏。

GUI综合实战视频教程第3期:GUIX Studio一条龙设计主界面,底栏和窗口切换控 ...

好的,谢谢硬汉哥,研究一下。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大神们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