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关于keil_Target和外置flash的问题

楼主(2023-07-01):
请问图中的default是什么意义?
我发现勾选后会进入硬件错误回调

楼主:
就是target的Read/Only Memory Areas

网友A:
问题描述不太清楚,我分情况回复
1、如果你说的外置Flash的FLM算法文件生成,我们已经勾选了生成与地址无关的代码,这个地方勾选不起作用了。
2、如果你说的是普通的工程代码,有外置Flash,这里设置的是程序存储位置。
3、如果,,,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不太清楚,我分情况回复
1、如果你说的外置Flash的FLM算法文件生成,我们已经勾选了生成与地址无 ...

我的就是在试验移植安富莱H7第83章外部内部flash一起跑的时候,发现如果勾选了这个default在时钟初始化的时候就会进入硬件回调,如果不勾选就可以正常使用内部和外部flash。但是网上又没有对这个default很好的解释,所以来这里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就是在试验移植安富莱H7第83章外部内部flash一起跑的时候,发现如果勾选了这个default在时钟初始化的 ...

明白了

这个就是默认的存储位置,后面等熟悉了分散加载设置,再看mdk生成的.sct分散加载文件,就更加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这个就是默认的存储位置,后面等熟悉了分散加载设置,再看mdk生成的.sct分散加载文件,就更加 ...

谢谢大佬,不过你居然是活的会回复新人贴真的让我很惊讶,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