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3VCT6 LVGL显示异常,出现花屏情况

楼主(2023-07-02):
硬件详情:STM32F103VCT6 + ili9341 SPI接口屏 ,使用SPI1连接显示,SPI2连接触摸
软件详情:VScode + PlatfromIO,使用STM32Duino框架,屏幕采用TFT_eSPI + TFT_eTouch驱动,LVGL使用Sqareline生成,版本8.20,Sqareline导出是选择的Arduino TFT_eSPI 导出,C++模式

楼主:
该问题现在已经解决,出现原因:颜色设置与屏幕不匹配。解决方式:1.在Sqareline中重新设置颜色并导出,2.使用颜色转换函数将颜色转换后用打点函数输出(刷新效率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