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RP2040不工作

楼主(2023-07-03):
本来是一个使用RP2040 ZERO的项目,但是对于到处跳线的模式不喜欢,所以就自己设计了一块PCB,使用RP2040加上W25Q128JVSIQ内存芯片,嘉立创打板后,插上USB电脑没有反应,按BOOT也不能出现U盘,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出现新硬件,RP2040不会需要刷底层的启动固件吧?目前仅发现设计上出现了一个错误,就是RP2040的第43脚ADC_AVDD没有接3.3V。但是把它接上电源也不行。

网友A:
1、USB没反应不太正常。
2、另外树莓派没有内置Flash,要用他们当前支持的外置Flash型号,否则需要自己折腾下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USB没反应不太正常。
2、另外树莓派没有内置Flash,要用他们当前支持的外置Flash型号,否则需要自己折 ...

2040 内部是不是有很小的flash的吗,不然usb拖拽烧录这部分程序放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40 内部是不是有很小的flash的吗,不然usb拖拽烧录这部分程序放哪里呢?

那个是16KB的 USB BOOT空间,是固化好了代码,不支持写操作。仅可以读。

楼主:
认真的检查了电路图。发现是RP2040的44脚VREG_IN和43脚ADC_AVDD未接3.3V电压,焊接好以后,出现不能识别USB的提示,貌似离成功有近一步了。
(一)这是USB部分的图纸,貌似没有问题!

(二)这是RP2040在画图时出现的错误,PCB上将两脚接上了电源。

(三)按住boot,接上电源,显示不能识别的USB社保,看来那里还有错误,所有有什么初始化代码?

网友:
晶振不是12mhz吗

网友:
晶振不是12mhz吗,为啥你的是16mhz

楼主:
晶振频率应该没有多大影响吧?我参考了其它电路,用的也是16MHZ。

楼主:
参考了其它的电路,用的是16MHZ的晶振,所以就没有去改它!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

楼主:
我参考立创的【核心板】RP2040最小系统,我在它的页面上发现有这么一段话:
常见问题
1、USB连接传输不起作用,没有弹出RPI-RP2磁盘管理器或串口号
检查是否没有按住BOOTSEL按键,或者中间松开过;
TYPE C必须是数据线(充电线不带数据传输功能),TYPE-C的DP/DN未连接好(虚焊);
晶振不起振(虚焊或者损坏了)。
2、烧录初始UF2固件后设备管理器无法识别/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托拽刷入flash_nuke.uf2清除固件,将Flash中原有内容清除,然后再次刷入初始UF2固件;
RP2040芯片虚焊或者损坏了,焊接QFN封装时一定得先在引脚处上锡再焊接或加热。
3、使用了Zadig导致Pico在bootloader mode(引导加载程序模式)下不会枚举作为存储数据驱动器
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所有RP2的引导驱动;
右键选择“卸载设备”,勾选“删除此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如果弹出询问时);
点击卸载,一定要卸载所有RP2相关的引导。
有空试试看!

网友:
flash和晶振还是参考官方原理图比较好,一次成功。毕竟是个偏门的芯片,会遇到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