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移植直驱 1bpp不能显示 4bpp和8bpp可以

楼主(2023-07-03):
默认_gx_display_driver_generic_glyph_8bit_draw函数能够正常显示8bpp汉字,而默认的_gx_display_driver_16bpp_glyph_1bit_draw函数无法显示1bpp汉字

楼主:
4bpp和8bpp模式会调用blend函数,1bpp不会,gx_display_driver_1bit_glyph_draw默认实现是不是不能用来显示1bpp汉字,要重新实现一个,怎么实现的,跪求大佬帮忙

网友:
是GUIX Studio生成的1bpp字符吗,这两天我测试后回复楼主,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楼主:
就是guix studio生成的1bpp汉字,4bpp和8bpp正常,1bpp无法显示,如果把if(brush_alpha!=0xff)这个分支改成if(brush_alpha==0xff)就可以执行BLEND_PIXEL,显示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guix studio生成的1bpp汉字,4bpp和8bpp正常,1bpp无法显示,如果把if(brush_alpha!=0xff)这个分支改成 ...

好的,后面我也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