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示波器上位机开发平台的问题

楼主(2023-07-03):
1、【新提醒】TI发布采样率12.8Gsps,带宽6GHz,12bit分辨率高速示波器参考设计 - 开源示波器 - 硬汉嵌入式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armbbs.cn)这个链接里面介绍了TI的开源示波器方案,我在里面看到了TI做的测试上位机界面如下,这个界面我很喜欢,做像这种上位机界面得用什么语言开发

2、电脑也能变成示波器,测试效颗与真实的一样,好用轻巧速度快_哔哩哔哩_bilibili
LOTO示波器实测---客户DIY注入变压器 频响曲线 电源测试_哔哩哔哩_bilibili
我在B站上也看到了一些虚拟示波器产品的上位机界面,好像都是用USB口传输的。USB的传输速度那么快,那上位机怎么即处理数据又实时更新波形的?
3、我自己也在尝试做一些上位机显示波形,平时调试用的。下位机是用的外接Phy芯片USB3300做的USB-OTG高速传输,实测的话传输速率在40MB/s。我用C#做上位机,上位机只做了数据解析和波形显示,开线程显示波形。搞下来数据接收速率也就能做到5MB/s吧。接收一段数据就处理显示。如果是每接收一帧就处理显示会更慢。主要是波形显示那里效率不高。
我就很好奇别人的虚拟示波器界面是咋开发的,数据传输那么快还要处理、显示怎么不会卡

网友:
.NET技术路线用WinForm或WPF  C++路线用Qt

网友:
看着像MFC做的,老牌的厂家好多测试软件 都是MFC搞的

网友:
LOTO用的.net,梦源那个是用的QT,梦源的上位机是用开源程序改的.

网友:
这个界面看起来是用LabVIEW做的。

网友:
建议用C++ Qt;MFC和.NET感觉用的人都越来越少了;LabVIEW一般是给工控行业、测试测量行业非专业程序员用的,容易上手但是不好用。

网友A:
最近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想开发一款上位机类似于示波器的显示。开始准备用QT的qml,结果发现曲线那部分支持的不好,用QWiget吧,又不太想用。
后来也想用.net和WPF显示,但是这部分也得学好多东西。
最后发现一个IMGUI的,说是对曲线支持好,但是底层要用OpenGl,或SDL_Renderer, 或Vulkan渲染,感觉多曲线估计会好一点,但是类似于示波器的那种效果还得自己做。
绕了一圈,发现今天周报里的https://github.com/jetperch/pyjoulescope_ui开源功耗分析仪不错,应该使用pyqt做的,可能还是得用qt的widget做。
老哥,你选好了么?

网友(2023-10-18):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也想开发一款上位机类似于示波器的显示。开始准备用QT的qml,结果发现曲线那 ...

QML有示波器例子,另外QCustomplot支持QML,QWidget也可以支持QML,你github上搜 QCustomplot QML就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