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在 ArtPi 上移植 ThreadX + 非阻塞式letter-shell

楼主(2023-07-03):
项目效果:

项目链接:STM32H750XB-Learning/MultiMediaBoard: 基于Art-Pi的多媒体板进行学习与测试 (github.com)
移植内容:
  • ThreadX
  • letter-shell + ThreadX 线程管理
  • MultiButton
  • SEGGER_HardFault
  • EventRecorder
  • 基于 CMSIS RTX5 的原子操作函数
  • perf_counter
  • ILI9488 + ToughGFX

仍在学习中~

网友:
请问下:letter-shell 能否实现如下tab联想功能?

命令1:>power voltage 100
命令2:  >power current 99
命令3:  >play music 1

A.输入一个p,按下tab,命令行提示 power play,两个联想单词
B. 输入 power,再按tab,命令行提示 voltage current,两个联想单词

我觉得letter-shell 只能实现功能A,即只能联想提示第一个词,后面的词就不能实现了。

楼主:
检察一下shellTab的函数吧

网友A:
不知道这个letter-shell跟FinSH对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letter-shell跟FinSH对比怎么样?

功能更多,使用也差不多,但FinSH更简洁更适合RT-Thread本身,并且letter-shell的一些端口需要自己实现,不像RTT可以直接对接,此外我对RTT的console机制不太了解,这个功能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更合理地使用shell本身,但letter-shell并没有类似的机制。
但同时letter-shell提供了一种较为简洁的第三方软件平台的处理机制和移植机制,这是FinSH所不能提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能更多,使用也差不多,但FinSH更简洁更适合RT-Thread本身,并且letter-shell的一些端口需要自己实现, ...

你说话怎么一股chatgpt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话怎么一股chatgpt味道

哈哈哈,这我还真没发现

网友(2024-08-04):
楼主,链接失效了

网友C:
楼主,看不到了,是不是撤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不到了,是不是撤销了?

应该是。

网友:
你发了一贴,就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