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FreeRTOS上电创建首个任务初始化的几个链表

楼主(2023-07-04):
task.c文件:

static void prvInitialiseTaskLists( void )
{
UBaseType_t uxPriority;

        for( uxPriority = ( UBaseType_t ) 0U; uxPriority < ( UBaseType_t ) configMAX_PRIORITIES; uxPriority++ )
        {
                vListInitialise( &( pxReadyTasksLists[ uxPriority ] ) );
        }

        vListInitialise( &xDelayedTaskList1 );
        vListInitialise( &xDelayedTaskList2 );
        vListInitialise( &xPendingReadyList );

        #if ( INCLUDE_vTaskDelete == 1 )
        {
                vListInitialise( &xTasksWaitingTermination );
        }
        #endif /* INCLUDE_vTaskDelete */

        #if ( INCLUDE_vTaskSuspend == 1 )
        {
                vListInitialise( &xSuspendedTaskList );
        }
        #endif /* INCLUDE_vTaskSuspend */

        /* Start with pxDelayedTaskList using list1 and the pxOverflowDelayedTaskList
        using list2. */
        pxDelayedTaskList = &xDelayedTaskList1;
        pxOverflowDelayedTaskList = &xDelayedTaskList2;
}

楼主:
链表解析

	UBaseType_t uxTaskGetSystemState( TaskStatus_t * const pxTaskStatusArray, const UBaseType_t uxArraySize, uint32_t * const pulTotalRunTime )
	{
	UBaseType_t uxTask = 0, uxQueue = configMAX_PRIORITIES;

		vTaskSuspendAll();
		{
			/* Is there a space in the array for each task in the system? */
			if( uxArraySize >= uxCurrentNumberOfTasks )
			{
				/* Fill in an TaskStatus_t structure with information on each
				task in the Ready state. */
				do
				{
					uxQueue--;
					uxTask += prvListTasksWithinSingleList( &( pxTaskStatusArray[ uxTask ] ), &( pxReadyTasksLists[ uxQueue ] ), eReady );

				} while( uxQueue > ( UBaseType_t ) tskIDLE_PRIORITY ); /*lint !e961 MISRA exception as the casts are only redundant for some ports. */

				/* Fill in an TaskStatus_t structure with information on each
				task in the Blocked state. */
				uxTask += prvListTasksWithinSingleList( &( pxTaskStatusArray[ uxTask ] ), ( List_t * ) pxDelayedTaskList, eBlocked );
				uxTask += prvListTasksWithinSingleList( &( pxTaskStatusArray[ uxTask ] ), ( List_t * ) pxOverflowDelayedTaskList, eBlocked );

				#if( INCLUDE_vTaskDelete == 1 )
				{
					/* Fill in an TaskStatus_t structure with information on
					each task that has been deleted but not yet cleaned up. */
					uxTask += prvListTasksWithinSingleList( &( pxTaskStatusArray[ uxTask ] ), &xTasksWaitingTermination, eDeleted );
				}
				#endif

				#if ( INCLUDE_vTaskSuspend == 1 )
				{
					/* Fill in an TaskStatus_t structure with information on
					each task in the Suspended state. */
					uxTask += prvListTasksWithinSingleList( &( pxTaskStatusArray[ uxTask ] ), &xSuspendedTaskList, eSuspended );
				}
				#endif

				#if (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 1)
				{
					if( pulTotalRunTime != NULL )
					{
						#ifdef portALT_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portALT_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 *pulTotalRunTime ) );
						#else
							*pulTotalRunTime =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endif
					}
				}
				#else
				{
					if( pulTotalRunTime != NULL )
					{
						*pulTotalRunTime = 0;
					}
				}
				#endif
			}
			else
			{
				mtCOVERAGE_TEST_MARKER();
			}
		}
		( void ) xTaskResumeAll();

		return uxTas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