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IC驱动

楼主(2023-07-04):
硬件IIC可以驱动没器件地址的芯片吗?

网友:
没有地址的话,使用General call地址试试。

网友:
可以。I2C协议中没有规定地址这一概念。
地址概念是SMBUS、PMBUS等I2C的这种变体后续引入的总线硬件寻址。
你这个从器件估计是控制器件,如IO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