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f_read读取文件就会卡死

楼主(2023-07-04):
fatfs+spi+sd卡,f_read在读取超过10k的文件,就会卡死,请问大佬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这个需要锁定下出错位置。

1、先保证你的SD卡是主流厂家SD卡,使用这个软件格式化下试试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181

2、然后就是驱动问题了,驱动问题的话,SPI外设使能上拉电阻,调试下SPI时钟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锁定下出错位置。

1、先保证你的SD卡是主流厂家SD卡,使用这个软件格式化下试试

感谢回复,我尝试了一下使用那个工具进行格式化,并降低spi速度可能不是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在调试中最终锁定到f_read函数中的这条语句if (disk_read(fs->pdrv, rbuff, sect, cc) != RES_OK) ABORT(fs, FR_DISK_ERR);,执行到这条语句时就会跳转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硬件错误中断里。在此之间我尝试增大单片机的堆和栈区也不能解决,不能读取大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