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芯片跑飞出现硬件故障,卡死在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3-07-04):
问题描述:单片机上电后,需要初始化Flash,从Flash中读出数据出来,在执行  获得读数据地址GetReadAddress  函数时,标识部分执行两次(图1)。程序调试到HardFault_Handler函数,进入死循环(图2)。
图3-图5为在线仿真时,部分寄存器的参数,LR寄存器值为OxFFFFFFE9,有大佬知道出错原因吗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A:
初步来看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562

网友:
addr + j一次是加1字节,不是4字节哦。这就牵涉到内存对其访问的问题了。因为你addr是u8类型的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来看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石锤内存访问不支持非对齐是否STM32H7的硬件bug

我重新跑仿真时发现,有问题和没问题的芯片这段Flash的数据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有问题的芯片这段地址的数据没有值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跑仿真时发现,有问题和没问题的芯片这段Flash的数据有点不一样,为什么有问题的芯片这段地址的数 ...

这个地址是多少,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是多少,看不太清楚

感谢硬汉哥,问题解决了。
就是这段数据有问题,把芯片flash全擦了,重新烧录,这段地址的数据就正常,程序也可以正常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