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下,使用ft5426 触摸屏驱动失败 ?

楼主(2023-07-05):
请教下,使用ft5426 触摸屏驱动失败 ?

描述如下:

1. ft5426 信号链接, vcc, gnd, scl, sda,
2. 没有链接信号, int,  rst(增加了硬件复位)
3. 目前读取 0xA1 寄存器的数据,返回 0xc20 ,
    之后再读取其他寄存器的数据貌似都不行,而且读取 0xa1 寄存器返回的 i2c 状态也是失败的
4. 程序是定时每隔 25ms 读取一次,所以 int 管脚的信号就没有使用

是不是 没有接 int 管脚 造成的啊 ?

网友A:
只用过FT5X06,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FT5X06,一切正常。

你使用 ft5x06 时, int 有没有使用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使用 ft5x06 时, int 有没有使用呀 ?

有,我们读的是中断引脚状态,也可以寄存器读取

#if 1	/* 方案1: 检测INT引脚电平. */
	if (TOUCH_PenInt() == 0)
	{
#else	/* 方案2:不用INT引脚,读状态寄存器 */
	FT5X06_ReadReg(2, buf, 1);
	if ((buf[0] & 0x07) == 0)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我们读的是中断引脚状态,也可以寄存器读取

[mw_shl_code=c,true]#if 1        /* 方案1: 检测INT引脚电 ...

你好,我是说 电容触摸屏的 int 管脚不使用( 就是 触摸屏的 int 管脚 悬空 ),对读写 触摸屏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