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显示内存和存储占用百分比进度条工具(Keil5_disp_size_bar)
一个极客ageek

楼主(2023-07-05):
Keil5_disp_size_bar v0.3
开源一个实用的工具,收集了网友的各种意见,现更新到0.3版本。

[Keil5_disp_size_bar v0.3]
以进度条百分比来显示keil编译后代码对芯片的内存ram和存储flash的占用情况。

原理是使用C语言遍历目录找到keil工程生成出的.map文件,然后找到对应的ram和flash的总大和占用大小,
然后以进度条和百分比的直观格式输出来,以便嵌入式软件工程师方便调试,知道芯片占用情况,进行裁剪和优化。
基本能找到编译后生成的map文件就能输出生成的代码对ram和flash的占用大小百分比进度条,keil5环境下通用。

. 更新到v0.3
- 修改进度条部分字符对齐问题,方块字符选择了正方形等宽
- 根据网友的反馈由于关键词(Exec关键词有部分map文件不存在,关键词改成Execution Region检索执行段
- 加大ram和flash的占用信息存储数组的上限为30,有的map的flash分开的段比较多,或者自定义了.bss的内存池
- 根据网友反馈使用了自定义malloc的内存池的ram被归类为了flash,除了带RAM外添加带ER$$的也视为RAM
- 百分比修改以KB单位的显示占用分子分母
- 最后以B为单位显示剩余可用空间
- %d显示改为%u显示无符号整数

. 更新到V0.2
- 更改进度条样式
- 采用关键词(Exec模糊检索ram和flash的size和max
- 支持多个ram和flash的占用百分比进度条显示

使用方法:
1.把程序Keil5_disp_size_bar.exe放到工程目录下,要放在在.map文件更上一层的目录,例如可以放在和工程文件同一目录下。

2.在工程添加编译后执行程序Keil5_disp_size_bar.exe,打钩,选择则要执行的程序Keil5_disp_size_bar.exe

3.接着每次按下编译就能看到生成的代码对ram和flash的占用大小百分比进度条

4.如果执行了Keil5_disp_size_bar.exe,却没有输出占用百分比进度条,请检测输出的错误消息
最大可能是当前工程或者你放置程序的目录下递归查找也找不到map文件,
请检测工程的Output输出生成配置,然后按下全部重新编译一次再看看能不能输出占用百分比进度条。

上传文件:

gitee开源地址包含C语言源码:https://gitee.com/nikolan/keil5_disp_size_bar.git

Keil5_disp_size_bar_v0.2.exe

网友:
点了没反应

网友A:
但是有个地方要是可以显示就好了,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20348 ( 117.53kB)
这个信息没有显示。

网友B:
测试了一下 STM32F103和STM32H743的工程不行,STM32F7工程可以

网友:
真不错呢,给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有个地方要是可以显示就好了,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20348 ( 117.53kB) ...

这个稍微改一下就能实现,在map文件找子串找到后输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一下 STM32F103和STM32H743的工程不行,STM32F7工程可以

谢谢测试,我没有在很多工程里测试过。不过map文件输出的这个信息不同,应该是和keil里的配置有关,例如有些工程是内部flash做IAP,应用程序放外部flash之类比较复杂的配置下,要查起来确实不能只按这个来查,或许应该用更模糊和通用的方式例如获取到关键字(Exec,就输出进度条。名称往回找判断是不是带RAM,是就是ram其他看做flash,接着Size和Max做进度条显示。这样也许能解决问题,我有空实现一个版本再来更新。

网友:
挺直观的,可以考虑用这个样式: [|||||||||||_________]

网友C:
或者,这种是什么字符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这种是什么字符实现的?

如果想实现这个样式的效果也是很简单的,修改源码输出的内容换为完整方块,重新用gcc编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很棒的工具,已用上

网友:
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一下 STM32F103和STM32H743的工程不行,STM32F7工程可以

V0.2版本已按我说的关键词检索法更新,估计适配工程更多了,兄弟有空可以测一下。

网友D:
多块内部ram的检测好像没有,stm32f407 192k sram   检测出来只有128k 虽然没  --->好的,已经实现了

网友:
我这里显示没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块内部ram的检测好像没有,stm32f407 192k sram   检测出来只有128k 虽然没  --->好的,已经实现了

这个得看map文件有没有,有才能拿到数据,map文件是根据keil的魔法棒配置的Target下的ROM和RAM配置来生成,修改这些,新创建工程已经填了默认的,如果要显示默认没有的配置,得添加ram地址和大小,然后clear target后重新全部编译会有添加的配置部分。

楼主:
这个估计是keil的终端的字体问题,我在vscode的输出的也是能对齐的,在keil上好像字符黑方块要比下划线宽一些导致占用越高,方块多,下划线少,条就越长。

网友E:
fromelf.exe -z xxx.axf > info.txt
可以直接把map文件的最后一部份的总结信息导到info.txt文件文件里,可以不用查整个map文件

楼主:
可以修改keil在Build Ouput的字体为这个Cascadia Code 这个能够字符等宽显示,或者自己试试其他字体这里显示的应该都是C盘的Fonts有的字体。

网友D:
请问这个编译命令是怎样的?

网友F:
换了下特殊符号,这样好多了

Keil5_disp_size_bar.exe

网友B:
引用 楼主:
V0.2版本已按我说的关键词检索法更新,估计适配工程更多了,兄弟有空可以测一下。

测试了一下 好像有部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编译命令是怎样的?

就是这么编译的,我没有报错,你编译环境可能缺少mingw的库没有定义DIR结构体,可以换个编译器或IDE试试。

网友C:
IAR可以纳入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编译的,我没有报错,你编译环境可能缺少mingw的库没有定义DIR结构体,可以换个编译器或IDE试试 ...

编译器选错了,用这个64的就没问题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一下 好像有部分错误

好像你工程的map文件比较复杂,但是F1这还出现负数了,好像数值不太正常,方便发些map文件我测一下吗,如果map的函数信息不方便透露,就截取map里带关键词(Exec的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了下特殊符号,这样好多了

嗯我发现选方块字符好像可以等宽,然后ram和flash之间换个行,百分比放前面,占大小分子分母放后面,这样前看着比较整齐,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优化的或者其他bug到时候再更一个v0.3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你工程的map文件比较复杂,但是F1这还出现负数了,好像数值不太正常,方便发些map文件我测一下吗,如 ...

这个可以吗

网友G:
2点建议
1、提示信息 只有错误的时候 才提示,一切安好就不提示了
2、一般的等宽字体没有方块这类特殊字符,所以会不对齐,我改成X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发现选方块字符好像可以等宽,然后ram和flash之间换个行,百分比放前面,占大小分子分母放后面,这样 ...

不错,越来越完善了!

楼主:
有网友在gitee反馈其他芯片下生成的map没输出占用百分比信息,发现有的map(Exec关键词有部分map文件不存在,关键词改成Execution Region检索执行段 以适配更多芯片和工程。再看看有没有其他bug,之后再更新一版0.3。

楼主:
方便发F1的map给我吗,我看看为什么会有负数,不带关键词Execution Region的行可以删掉,邮箱250386577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G:
2点建议
1、提示信息 只有错误的时候 才提示,一切安好就不提示了
2、一般的等宽字体没有方块这类特殊字 ...

“只有错误的时候 才提示“,应该不是,比如你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变量并且初始化,按编译后就可以看到ram的占用是在变化的。但是如果你不初始化数组,编译器也没看到其他地方使用这个数组,这个就变成了声明被优化后就省略了看不到内存变化。还有如果是编译发生错误,keil好像不会调用After build的程序了,方块特殊字符确实在不同字体下不一样换其他字符也可以能显示就行。

网友:
没想到这么火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AR可以纳入考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iar也最好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发F1的map给我吗,我看看为什么会有负数,不带关键词Execution Region的行可以删掉,邮箱。

你好 加你QQ了 方便的话可以通过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错误的时候 才提示“,应该不是,比如你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变量并且初始化,按编译后就可以看到ram的 ...

支持群主的想法。不然就失去显示的意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方便发F1的map给我吗,我看看为什么会有负数,不带关键词Execution Region的行可以删掉,邮箱。

打印的时候使用%u 无符号,%d是有符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有错误的时候 才提示“,应该不是,比如你定义一个全局数组变量并且初始化,按编译后就可以看到ram的 ...

我的意思是像 found end ,start find map file 这些提示,如果没有错误可以不用提示,就像终端一样,没有错误就一切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像 found end ,start find map file 这些提示,如果没有错误可以不用提示,就像终端一样,没 ...

不不不,这些一定要显示,一个工程里面如果有很多工程的,这样显示更好,更加知道引用的是那个map

网友A:
第一版本的显示字符更好,黑黑的还是#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可以纳入考虑了。

IAR开发环境我平时不是很常用,只在大学用来跑过ZigBee,不知道有没有开放类似After Build功能,或者map文件格式是不是一样,有空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意思是像 found end ,start find map file 这些提示,如果没有错误可以不用提示,就像终端一样,没 ...

嗯,当你很多工程都有这个占用百分比进度条程序时,有时候容易选错其他工程的目录下的占用百分比进度条程序,这会导致统计的是其他工程的map,大部分时候还是有提示信息好,如果不需要这个信息,可以重新gcc编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印的时候使用%u 无符号,%d是有符号

嗯,这个修改了,那个F1出负数是网友配置的分散加载文件不太对导致,源码内这些以uint64_t存储所以不可能是溢出导致负数,不过还是改成%u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版本的显示字符更好,黑黑的还是#好看

我尝试过调用window的api输出带颜色的终端字符,在vscode可以显示,但是keil不行,暂定方块字符了,可以自行更换,如果最求好看的话或许在vscode上进行编译下载还能输出彩色更好看。要调试再换到keil上来。

网友:
已经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fromelf.exe -z xxx.axf > info.txt
可以直接把map文件的最后一部份的总结信息导到info.txt文件文件里,可 ...

跑在window的C语言命令行效率很高,直接查map也不碍事,重定向生成的文件也是要找子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当你很多工程都有这个占用百分比进度条程序时,有时候容易选错其他工程的目录下的占用百分比进度条程 ...

这个我已经解决了,不会有问题,直接在debug release里面各放一个exe就可以的。不要放在工程目录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IAR开发环境我平时不是很常用,只在大学用来跑过ZigBee,不知道有没有开放类似After Build功能,或者map ...

iar肯定有after build的,毕竟是老牌编译器,至于map文件格式,应该和keil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在window的C语言命令行效率很高,直接查map也不碍事,重定向生成的文件也是要找子串。

写写群主分享的工具,很好用的,还帮间接我排查了一个bug,多谢多谢

网友H:
我测试了一下,没有找到map文件,map的输出目录我重新定义了,exe放在map文件夹上一级,执行没有成功

网友:
8051能支持下么

网友:
M4上测试OK,是个好工具,感谢楼主,还是程序员最懂程序员。

楼主:
8051好像生成的是m51文件和32的map差别很大,我看最后的一行有Program Size: data=29.3 xdata=0 code=1488,data和xdata都是占用的ram字节大小,code是占用的flash的字节大小,但是好像找不到那里有定义它ram和flash的最大值,好像只写了程序和变量的分布,要么就调用程序时再加一些ram和flash的最大值的参数传到main函数内这样可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测试了一下,没有找到map文件,map的输出目录我重新定义了,exe放在map文件夹上一级,执行没有成功

图片一直转看不到,你可以把map发我邮箱我给看看,2503865771@qq.com

网友:
IAR我找了个不涉密的工程的map,供你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一直转看不到,你可以把map发我邮箱我给看看,

已发邮箱,自定义编译输出路径找不到map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个在windows平台使用gcc编译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这个在windows平台使用gcc编译是否可以?

我就是window环境下vscode编辑mingw编译,可以的。

网友:
感谢各位群友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window环境下vscode编辑mingw编译,可以的。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准备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挺直观的。

Build target 'Flow-HWV1.2-2023'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2: Keil5_disp_size_bar_v0.3.exe
[Keil5_disp_size_bar V0.3]: start find map file
[Keil5_disp_size_bar V0.3]: Found:C:\D\worklocal\code\Flow-HWV1.2-fast-2023\MDK-ARM\Flow-HWV1.2-2023\Flow-HWV1.map
[Keil5_disp_size_bar V0.3]: found end
ram:
   64 KB   ram1:|■■■■■■■■■■■■■■■■■■__| 90.88 % (   58.16 KB /    64.00 KB) [5980 B]
  128 KB   ram2:|■■■■■■■_____________| 37.88 % (   48.49 KB /   128.00 KB) [81416 B]
    0 KB   ram3:|■■■■■■■■■■■■■■■■■■■■|100.00 % (    0.00 KB /     0.00 KB) [0 B]
flash:
1024 KB flash1:|■■■■■■■■____________| 41.58 % (  425.81 KB /  1024.00 KB) [612548 B]

不知道ram1和ram2是不是搞反了? 和项目设置中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V0.4 支持8051。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993&page=1&extra=#pid284327

测试可以

网友:
F103成功测试 V0.5

网友:
大佬。经过测试,STM32G0B1CBT6的工程没办法输出信息,map文件是能找到的

网友:
在大佬的基础上稍微修改成自己喜欢的风格,感谢大佬分享源码

网友:
感谢群主的无私奉献,啥时候出一个IAR的进度条

网友: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2: Keil5_disp_size_bar_v0.4.exe
[Keil5_disp_size_bar V0.4]: find project satrt!
[Keil5_disp_size_bar V0.4]: Found file: .//STM32F767.uvprojx
[Keil5_disp_size_bar V0.4]: Found file: .//STM32F767.uvprojx
[Keil5_disp_size_bar V0.4]: find map file start
[Keil5_disp_size_bar V0.4]: Found file: .//STM32F767/STM32F767.map
[Keil5_disp_size_bar V0.4]: map file read end

个人感觉,只显示一行结果比较好

网友:
好好好,很实用

网友:
大佬,TI的芯片目前还没有支持是嘛,我用的是TM4C123GPHZ

网友:
极海APM32F103测试ok,
先把Keil5_disp_size_bar_v0.4.exe按照文中说的拷贝到main.c同级目录
然后在User-After Build/Rebuild-Run #2打勾,并填进相对路径:.\Keil5_disp_size_bar_v0.4.exe
直接编译就有了

网友:
楼主,这个插件目前只能支持工程中存在一个map文件吧,有些项目是切换不同的Target,实现对不同固件进行编译的,也就会存在多个map文件,从而导致检索存在问题

网友:
Keil5_disp_size_bar  看着不错,试试

网友:
在bat脚本里运行执行程序,不会打印数据。路径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开源,可以优化实现自己想要的风格: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64400 RO-data=10192 RW-data=6204 ZI-data=10092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After Build - User command #1: ..\Release\Keil5_disp_size_bar.exe
[Keil5_disp_size_bar V0.5]: find project satrt!
[Keil5_disp_size_bar V0.5]: Found file: .//STM32F4_RTX5_EVR.uvprojx
[Keil5_disp_size_bar V0.5]: Found file: .//STM32F4_RTX5_EVR.uvprojx
[Keil5_disp_size_bar V0.5]: find map file start
[Keil5_disp_size_bar V0.5]: Found file: .//Listings/STM32F4_RTX5_EVR.map
[Keil5_disp_size_bar V0.5]: map file read end
ram:
         128 KB  RW_IRAM1 1:|■■__________________| 12.43 % (       15.91 KB /       128.00 KB) [      114776 B]
flash:
        1024 KB  ER_IROM1 1:|■___________________|  7.11 % (       72.84 KB /      1024.00 KB) [      973984 B]

"..\Output\STM32F4_RTX5_EVR.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Build Time Elapsed:  00:00:30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的开源,可以优化实现自己想要的风格: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64400 RO-data=10192 RW- ...

好评

网友(2023-08-22):
直接exe复制就行了吗? 还是CH文件也要进去? 直接丢exe没响应,确定有map上层.      没看懂怎么用的

网友J(2023-10-16):
这个是啥情况额

网友:
IAR考虑来一个吗~

网友:
STM32F407没有显示

网友(2024-04-16):
F407非常好用。谢谢谢谢。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啥情况额

勾选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