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d 初始完無法進入傳輸狀態

楼主(2023-07-05):
請問

f_mount 時
出現 FR_DISK_ERR

請問這裡哪邊出狀況及做什麼處理??

感謝

网友:
这个错误是底层接口函数有问题

FR_DISK_ERR
The lower layer, disk_read, disk_write or disk_ioctl function, reported that an unrecoverable hard error occured.
Note that if once this error occured at any operation to an open file, the file object is aborted and any operations to the file except for close will be rejected.

楼主:
感謝回覆 最是數據線沒接好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