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再次求助共3个

楼主(2023-07-05):
芯片为STM32H743IIT6
1.程序烧录运行发现没有反应,然后程序调试的时候会卡在while(1)这一句
汇编指令为 0x08008658 E7FE B 0x08008658
然后查看Memory1在截图右下角

2.keil软件打不开工程,会出现识别工程错误,报错为Cannot read project file '路径'!

An error occurred while reading the project file

Fatal Message: invalid byte '?' at position 2 of a 2-byte sequence

然后试了下通过CubeMX进入工程,可以成功

3.程序可能存在问题,烧进板子里面会使得烧录器及电脑识别不到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所以把工程上传上来
工程为H743_init.zip,见附件

问题1截图

问题1截图

问题2.1

问题2.1

问题2.2

问题2.2

问题2.3

问题2.3

问题3工程

网友A:
你把SWD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WD关掉了?

没有的,DEBUG那里一直是开着的

DEBUG

DEBUG

网友B:
1、先设置代码优化等级为0,从你的调试截图来看很多代码无法打断点。
2、这个问题好像是MDK版本问题,或者上次没有正常关闭。
3、这个问题需要main函数里面所有代码全部注释掉,逐步开启看看那个代码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设置代码优化等级为0,从你的调试截图来看很多代码无法打断点。
2、这个问题好像是MDK版本问题,或者 ...

前两个问题已解决,确实是硬汉哥说的

网友(2023-10-25):
楼主能发一下第二个解决方法吗,我也遇到了始终不能搞好谢谢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