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STM32H7关键代码在ITCM执行的疑问

楼主(2023-07-05):
今天在看第28章STM32H7 时间关键代码在 ITCM 执行的超简单方法的内容有些理解和疑问:

1、
程序都是存放在起始地址0x8000000的flash里面,指定某个.c文件的程序从IROM1拷贝到IRAM2(ITCM)中执行,RW-data段数据都默认存放在IRAM1(DTCM)中执行。是这样不

2、没有指定ITCM的.c文件还是默认在IROM1中执行,是这个意思不,程序在IROM1中执行的话时钟频率是200Mhz吗

3、如果DTCM的128K不够怎么办?怎么让关键程序在ITCM中执行,同时一部分RW-data在DTCM,其余的都在AXI-SRAM
4、
这是threadX的例程的配置,代表的意思是不是说,程序在flash中执行,RW-data都是被搬运的到AXI-SRAM执行。

网友A:
1、对
2、H7系列的程序执行有指令Cache加速,指令Cache速度这主频速度一样。
3、分散加载设置
4、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
2、H7系列的程序执行有指令Cache加速,指令Cache速度这主频速度一样。
3、分散加载设置

1、如果不设置TCM,那么程序是默认在IROM1中执行的,这个IROM1是不是D1域挂在AXI总线上的FlashA,他的速度是200Mhz。
2、如果采用了分散加载sct方式,那么在mdk中如下图,设置指定.c文件在ITCM中执行的方式还有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不设置TCM,那么程序是默认在IROM1中执行的,这个IROM1是不是D1域挂在AXI总线上的FlashA,他的速 ...

可以了解一下加载地址和执行地址,如果执行地址是在RAM中,系统启动后会将代码从加载地址复制到执行地址指定的RAM位置。
但是负责复制功能的这个代码执行地址等于加载地址,其他的大部分都可以是执行地址不等于加载地址,这时候这个复制功能就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不设置TCM,那么程序是默认在IROM1中执行的,这个IROM1是不是D1域挂在AXI总线上的FlashA,他的速 ...

1、Flash这个,在H7参考手册的Flash章节有个表格Flash速度和延迟周期表格。
2、如果开了手动分散加载设置,这里就不起作用了。

如果是MDK设置这里,本质也是分散加载设置,只是比手动设置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