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细节问题,为什么pcInterruptPriorityRegisters设置地址0xE000E3F0,而不是0xE000E400

楼主(2023-07-06):
首次看这里很容易不太理解,实际上这里有个隐含的问题,中断向量序号表前16个是系统中断。后面才是用户中断。

实际自己实现操作了下,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还以为是个bug:

#define portNVIC_IP_REGISTERS_OFFSET_16         ( 0xE000E3F0 )
static const volatile uint8_t * const pcInterruptPriorityRegisters = ( uint8_t * ) portNVIC_IP_REGISTERS_OFFSET_16;

ucCurrentPriority = pcInterruptPriorityRegisters[ ulCurrentInterrupt ]; -- 比较考验细节

	void vPortValidateInterruptPriority( void )
	{
	uint32_t ulCurrentInterrupt;
	uint8_t ucCurrentPriority;

		/* Obtain the number of the currently executing interrupt. */
		ulCurrentInterrupt = vPortGetIPSR();

		/* Is the interrupt number a user defined interrupt? */
		if( ulCurrentInterrupt >= portFIRST_USER_INTERRUPT_NUMBER )
		{
			/* Look up the interrupt's priority. */
			ucCurrentPriority = pcInterruptPriorityRegisters[ ulCurrentInterrupt ];

			/* The following assertion will fail if a service routine (ISR) for
			an interrupt that has been assigned a priority abov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calls an ISR safe FreeRTOS API
			function.  ISR safe FreeRTOS API functions must *only* be called
			from interrupts that have been assigned a priority at or below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Numerically low interrupt priority numbers represent logically high
			interrupt priorities, therefore the priority of the interrupt must
			be set to a value equal to or numerically *higher* than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Interrupts that	use the FreeRTOS API must not be left at their
			default priority of	zero as that is the highest possible priority,
			which is guaranteed to be abov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and	therefore also guaranteed to be invalid.

			FreeRTOS maintains separate thread and ISR API functions to ensure
			interrupt entry is as fast and simple as possible.

			The following links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url]http://www.freertos.org/RTOS-Cortex-M3-M4.html[/url]
			[url]http://www.freertos.org/FAQHelp.html[/url] */
			configASSERT( ucCurrentPriority >= ucMaxSysCallPriority );
		}

		/* Priority grouping:  The interrupt controller (NVIC) allows the bits
		that define each interrupt's priority to be split between bits that
		define the interrupt's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and bits that define
		the interrupt's sub-priority.  For simplicity all bits must be defined
		to be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The following assertion will fail if
		this is not the case (if some bits represent a sub-priority).

		If the application only uses CMSIS libraries for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then the correct setting can be achieved on all Cortex-M
		devices by calling NVIC_SetPriorityGrouping( 0 ); before starting the
		scheduler.  Note however that some vendor specific peripheral libraries
		assume a non-zero priority group setting, in which cases using a value
		of zero will result in unpredictable behaviour. */
		configASSERT( ( portAIRCR_REG & portPRIORITY_GROUP_MASK ) <= ulMaxPRIGROUPValue );
	}

楼主:
NVIC中断优先级配置起始地址0xE000E400

网友(2024-03-14):
我全局搜了Cortex-M3的手册,没找到0xE000E3F0,也奇怪呢。
硬汉哥的帖子给我解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