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H7] 求助keil中,while循环判断标志位的奇怪BUG

楼主(2023-07-06):
如图

如图
如图,用while判断adc采样标志位,调试过程adc1_flag已经置1,则!adc1_flag为0(见右侧的变量窗口),那么按道理说while循环应该已经跳出,但调试过程中始终卡在while循环内部。adc1_flag已经定义为全局变量,且做过声明。求大佬指教,或有相同经历的小伙伴回应一下。

楼主:
补充一点,用if判断就是正常的

网友A:
如果中断里面也有调用这个变量,试试这个变量定义前加__IO, 防止编译器优化,保证每次从这个变量源地址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中断里面也有调用这个变量,试试这个变量定义前加__IO, 防止编译器优化,保证每次从这个变量源地址读取 ...

好的解决了,谢谢硬汉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