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V5开发板显示问题

楼主(2023-07-06):
按照V5开发板电路图设计了一个带屏幕的小板子,跑ucosIII+stemwin,但是烧录完程序上电屏幕不显示(程序在开发板上正常使用),想请教一下显示屏的电路中除了SRAM和地址译码器还需要别的硬件模块吗

网友A:
裸机,不使用emWin,是否已经正常了。

另外使用STemWin,需要在使用前,优先使能硬件C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机,不使用emWin,是否已经正常了。

另外使用STemWin,需要在使用前,优先使能硬件CRC

好的我测试一下裸机,CRC使能了,因为在开发板上是可以正常使用的。